轴承段形位公差标注,求教

楼主(2014-07-17):
机械设计手册、轴承标准、供应商的轴承技术手册,对轴承的安装要求不是很一致。也接触过一些国外的图纸,有的只是标注了跳动。
很是迷茫,想请教一下,轴的轴承安装段(比如说:圆锥滚子轴承)应该标注哪些形位公差?公差值一般是多少?粗糙度多少合适?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轴承标准、品牌轴承供应商的技术手册,对轴承的安装要求是不完全一样。
但大体上差不多,先选一个标准执行,弄懂之后,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另,安装要求与轴承精度有关。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应该标注哪些形位公差?公差值一般是多少?粗糙度多少合适?你可到百度网上下载你需要材料。

网友:
圆柱度,端面跳动,圆跳动,公差与轴承制造精度差不多,粗糙度1.6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