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制与淬火有何区别?

楼主(2014-07-18):
调制与淬火到底有什么区别,调制就是淬火高温回火啊,这两种热处理结果有什么区别

网友:
淬火过后得到的是马氏体,这种组织硬而脆,非常不稳定。一般淬火后都要经过回火。回火温度越高硬度越低,塑性韧性越好。调质是淬火加高温回火,得到非常好的综合性能。

网友:
说通俗一点,淬火是为了的到硬度,为了增强耐磨性的机械性能,而调质是为了改善组织结构,为了增强零件的韧性和改善切削条件.

网友:
淬火是获得马氏体,调制是想获得回火索氏体。

网友:
淬火是不稳定的马氏体,容易变形

网友A:
其实单纯的淬火这一工艺是没有实际使用意义的,因为淬火后大量的马氏体组织硬度很高,但韧性极差,没有使用价值。但是经过回火后就产生其意义了。淬火后高温回火,组织为索氏体,综合性能非常高,适合重要零部件的处理,而这两种工艺过程结合后就称为“调质”。

网友(点评):
那高频淬火呢???

网友:
我们这边都叫拿去“烧一下”

网友:
应该调质,不是调制,一看就别扭哦。  ]8 u) }0 _. a2 J

网友:
学习一下,我的专业课啊....

网友B:
     以前我们做钢件调质是放炉子里加热到接近溶化状态保持在12小时以上然后再关电随炉冷却下来。现在的调质不知是怎么搞的太快了。

网友:
淬火只是增加硬度,调质是为了让机械性能满足要求

网友:
那请教各位,不管是淬火还是调质,我怎么知道硬度应该标多少才合适呢

网友:
大虾们讲的好详细,学习下!

网友:
学习了,知识回顾了一下,都忘了

网友:
淬火后一般会回火一下,但有些轴类,齿轮,凸轮的重要接触,配合表面会做表面感应淬火,以达到表面硬但芯部韧的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们做钢件调质是放炉子里加热到接近溶化状态保持在12小时以上然后再关电随炉冷却下来。现在的调质 ...

调质,加热到接近熔化???这是个什么状态,能否解释一下,确定是调质而不是别的???

网友:
回头把金属材料与热处理好好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单纯的淬火这一工艺是没有实际使用意义的,因为淬火后大量的马氏体组织硬度很高,但韧性极差,没有使用 ...

高频淬火应该是指表面淬火,里部不影响,所以表硬里韧,综合性能优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调质,加热到接近熔化???这是个什么状态,能否解释一下,确定是调质而不是别的???

以前老师付确实是这么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老师付确实是这么做的。

是有你说的处理方式,但是不叫调质!!!

网友(点评):
那叫什么?当时所有人确切的说:这样做才是真正的调质。还有当时出来的零件性能是非常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有你说的处理方式,但是不叫调质!!!

热处理不是很熟,不是退火就是正火!!!

网友:
专业课啊,比老师讲的精彩

网友:
说单纯的淬火没有实际意思的说法不太认同。对于某些零件要求接触面硬,耐磨。而芯部仍然保持原有材料的强度韧性等力学性能的,就是用表面高频淬火而没有后续的回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老师付确实是这么做的。

保温以后随炉冷却,  应该是退火

网友:
调质和淬火,从应用方面去理解,就比较容易了!

  比如说肉店切骨头的剁刀,软了不行,斩不动骨头卷刃了
                       淬火以后,硬了,也不行,砍几下,崩刃
                       需要回火,完成调质,但一般不会为一把刀回火,贵了还不行
       回头把剁刀做成铡刀,使用的时候没有冲击了,满足使用了

网友:
学习了,都忘得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