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的固有频率和响应频率是一回事吗?

楼主(2014-07-18):
压力传感器的固有频率和响应频率是一回事吗?

网友:
固有频率是自身的一种特性;响应频率是工作时所体现的。

网友A:
不是,固有频率是自身所有的。响应频率对于压力传感器而言,指的的感应压力变化的最小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固有频率是自身所有的。响应频率对于压力传感器而言,指的的感应压力变化的最小时间。

它们之间有什么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吗?

网友:
长见识,学习一下

网友(2022-03-02):
可以这么理解,固有频率和元件本身特性有关,响应频率是压力有微小变化时,压力传感器能显示或者响应的时间越短,响应频率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