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的小孔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4-07-18):
    在量仪检具板块看到一个贴子,问小于5mm的孔精度+0.005用什么量具检测,可我想知道,这么高的精度是怎么加工出来的,以此类推,高精度的尺寸(比如精度要求几个u的),主要用什么方法加工。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加工的,敬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
先钻后铰行不

网友(点评):
几个U,你怎么铰

网友A:
电火花成型加工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火花成型加工可以吗

据我了解的电火花应该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我了解的电火花应该不行。

看用什么材料,什么电极,什么参数了。喷油嘴、喷丝板孔可以用电火花成型加工

网友:
电解磨好像行

网友:
数控的磨床可以吗?

网友:
我以前做过空调阀体加工,我们Q型圈动作部位要求跟你差不过一般先钻孔→铰孔→超精应该能达到。我们采用是气动测量仪监测。 请指正

网友:
大家可以看看柱塞套的加工,用的是桁磨,这个精度没有问题。
对应的夹具设计也很精妙的!

网友(点评):
5mm的孔能珩磨吗?

网友(点评):
我见到的是8mm,5mm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
不知道公差是多少?我是做陶瓷柱塞的,工件在标温和外面就有来去了。

网友:
用坐标磨床加工

网友:
这个东西吧 , 没接触到觉的很NB,接触到了只是觉的自己孤陋寡闻,当然更多的是钦佩能做这个活的人的态度。
我见过个阀体上面5μ工差,就是个北京产的万能磨,15W不到那个。。

网友(2015-05-15):
同问,电机端盖的轴孔,公差范围0.009,我厂的数控车很难保证

网友:
滚珠挤压, 磨床,珩磨,金刚石研磨都可以五微米内

网友:
必须要研磨

网友:
这个精度是很高了,没有遇到过

网友(2018-03-27):
提供专业精密微小孔加工0.03~3mm, 电话15850009833/qq:1142279211

网友:
通孔可以慢丝割

网友:
数控铣床,而且还要高精度的数控机床,才能满足u米级的要求

网友:
线切割,慢走丝可以搞定

网友:
进口的高精度电火花和慢走丝多次加工都可以达到μ级精度,国产的机床暂时还达不到这种高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