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有什么好方法可以画正多面体?

楼主(2014-07-18):
求解,比如足球的框架图。正十六面体等。

网友A:
三维草图,我的头像SW画的。

网友:
开思网上有很多,有的连3D草图都不画,那些玩家都是使用草图的高手。

网友(点评):
似乎很厉害的样子。。待小生去看看

网友(点评):
怎么那么多繁体字。。台湾的论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维草图,我的头像SW画的。

毕竟草图画着太麻烦。
像正四面体我都是用正方体切出来的,但是面数太多就不好办了。
sw对于几何的艺术做的太欠火候啊。。

网友(点评):
什么艺术的说辞都是自己操作水平不行的借口,开思网的那些人怎么做到的,草图考察的是一个操作者的基本功。

网友:
真高端啊

楼主:
@扫街
 “什么艺术的说辞都是自己操作水平不行的借口,开思网的那些人怎么做到的,草图考察的是一个操作者的基本功。”
大侠说的是,我得继续提升,谢谢批评。
不过我倒是有一点看法:如果同样能做到的情况下,我们都倾向于更简单的操作,所以人们制作各种插件来方便各种具体功能。
自己绘制是一方面,不过如果经常用这方面的功能,自己去画岂不是太浪费?
就算是系列零件,也不是大众一开始就能接触到,而不是公司出版这个后所有用户都能马上受益的。
新手确实得练基本功,还得好好练。。
工厂里还是简单点好吧。
大侠你看呢?

网友(2017-01-18):
正20面体画法:
1,草图,正5边形
2,3D草图,插入点,到五边形顶点距离为五边形变长
3,放样
4,选取相邻三角平面边线做基准面
5,在基准面上重复1,2,3步骤
6,在3放样中插入中心线(构造线)
7,将5放样绕上述中心线圆周阵列(360/5)
8,剩下的5个面重复步骤4,1,2,3

网友:
引用 楼主:
@扫街
“什么艺术的说辞都是自己操作水平不行的借口,开思网的那些人怎么做到的,草图考察的是一个操作 ...

个人以为,为了和他人沟通交流方便,机械设计用的建模或者草图都是越简单越好。。。

网友:
找中心,已一个平面拉伸棱锥,然后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