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我解决解决这个螺纹收尾的问题哇!!附图片

楼主(2014-07-18):
我用的是proe5.0,按书上的教程收尾,

楼主:
收尾后直接就成那样了,这是怎么呢啊?实在没法了!

网友:
以前搞过,但是好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啊?工程图标注就是粗细实线,软件学习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截面转换实体。切除实体。

网友:
三维软件做出来基本都是这个样子的,画出来了也就是好看而已.

网友(2014-12-20):
轨迹要做一下处理的

轨迹两端加一段R角就自然收进去了

网友:
可以加一个退刀槽

网友:
画这个没什么意思,你应该初学,因为罗纹出工程图都是修饰

网友(2015-02-12):
自己随手做的,参考吧

网友(2015-03-30):
扫描轨迹尾部来段样条或者圆弧,伸出实体

网友:
直接选取扫描的尾部,然后朝螺纹方向拉伸去除材料就可以

网友:
轨迹尾部加一段圆弧,这样螺纹槽就可以实现渐进了。

网友(2015-08-28):
扫描的轨迹结尾部分用圆角过渡下。就出现渐变的效果了。

网友:

参考下

网友(2016-02-03):
扫描轨迹末端用一个118度的斜线就可以达到效果

网友(2021-09-06):
尾部加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