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个结构

楼主(2014-07-18):
今天在公司里看马扎克机床QTN 200 II MSY 车床,有些看不明白,这台车床的Y轴是什么个结构,请大神解释。

网友A:
THK的导轨和丝杆

网友B:
Y轴是芯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Y轴是芯高吧

芯高是什么?_?

网友C:
导轨和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轨和丝杆

Y轴是附装在刀塔上的吗?如果是可以上下移动的,那换刀呢?还是不明白怎么个结构,或者说是执行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K的导轨和丝杆

支持楼上观点

网友:
看的明白?Y轴是在机床X轴之上的一个轴,有了这个轴带动力铣削的车床就能加工一些铣面,非标键槽,铣六方,偏心偏角度3维铣削功能。部分代替加工中心。

网友:
学习的,这种结构的数控机床还是很普遍的,沈阳就有几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