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第一次撞机很沮丧 求大神解惑

楼主(2014-07-18):
    发那科的立式机床  ,货不多 ,老师傅闲得无聊 ,示范了一下如何跳过模具上面任何一个货品 。 说是把 单节 按钮按亮 , 编辑程序 ,光标到达要跳的刀具的上面的 g40 g0;

按亮自动按钮 , 按循环启动  ,走完一句程序就暂停了  ,再按一下循环启动  ,又是只运行一句程序就又暂停了。  我就知道 单节按钮的意思就是 一句程序 一句程序的运行   ,然后又说要单节运行到  有h刀长的那句程序  后  才可以 编辑  。 光标移动到下面的 某个货物的程序的  z轴坐标处 , 运行 就定位到那个货物了 ,  就可以跳过其他货物了  ,

,师傅自己演示完后 跑开不晓得去哪儿了 ,  我就手痒痒,  以为自己理解透了  就按照这样的来试试,    也是一样 按亮了  单节  按钮   ,  程序编辑到某把刀刀号 上面的  G0 G40;  开始运行,果然 运行一句  停一下  运行一句停一下,  我以为没什么事儿 就编辑把光标移动到下面的某一句 , 按了启动 , 结果就咚的一声  撞机了 , 不晓得是不是单节运行时 没运行某句关键的程序  才导致撞机还是怎么了。

我师父说是  也许你没运行 确定 中心点 的 程序,  机床不能识别中心点 就只能已当前位置作为中心点  移动 有了偏差 就撞机了,   但是一句一句的运行  ,即使运行过了 确定中心点的  句子 ,   还不是暂停了,  在运行下面的句子 还能记住中心点的数据么 , 还是说 只要机器运行一次关于中心点  或者相关重要参数后就暂时保存在寄存器中, 只要没按复位 数据就一直在里面  后面运行就没问题了,  或者是后面的 G指令将前面的G指令覆盖了, 导致某个必须的G指令没有,才导致撞机?一句一句的运行都撞机了 ,实在是想不通, 还被老师傅说了一顿 鄙视了一顿 心里不是滋味啊  ,毕竟我是看了一眼  就自己操作的 ,自认为自己的接受能力还可以  结果还是出错了,  哎。。。

    求大神 解惑  平时正常运转做货的机床  程序没问题的   再怎么运行  也不可能偏离程序里面跑的坐标点 啊,不偏离 那就在正常的地点运转啊 ,怎么会错位撞机了呢? 什么情况下会导致主轴与程序里面设定的轨迹错位 ,难道真的是中心点没被机床接收 才导致错位了么   ?

网友A:
编辑一下,加上标点,否则不会有人能看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辑一下,加上标点,否则不会有人能看完。

已编辑  ,求大神解惑啊

网友B:
你想的太复杂了,对一个陌生的东西,做未知的操作,很危险的!不管你走的哪段程序,你有看到pos里面的余移动量、绝对坐标了吗?还有模态指令栏的那些生效指令,这些个是很关键的数据反馈,反映了当前机床的状态和将要做的动作,慢慢来吧,其实真的很简单的东西,最后送你个人生格言:不撞车床的车工不是好车工

网友:
撞机不奇怪,开车有时候还熄火呢,别往心里去。

有条件把刀头工件都拆了看能不能复现

网友C:
跳段了,前面程序的数据没有接受到,所以坐标乱了,新手在没有彻底理解那些个功能怎么使用的情况下千万不要显摆自己那所谓的接受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的太复杂了,对一个陌生的东西,做未知的操作,很危险的!不管你走的哪段程序,你有看到pos里面的余移动 ...

多谢大神指点 小弟感激不尽 下次还是小心操作为妙

网友D:
你是不是 把 g54 的程序段跳了  你在回放一下
1. 快速倍率没打到百分之25或零   你撞机没反应时间    改掉习惯
2.没有运行 g54 程序段     意思是当前刀具的坐标系 错误  机床默认的可是g53
3. 你运行的当前刀具没有运行g43   刀具长度补偿没有     撞机是必须的
4. g90  和g91 没有看清楚   这点错误大有可能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跳段了,前面程序的数据没有接受到,所以坐标乱了,新手在没有彻底理解那些个功能怎么使用的情况下千万不要显摆 ...

好像前面的  G0 G40;   G0 G90 G40 G49  G55  X  Y     等等啊什么的初始环境 好像都 单节 运行过了吧  只要没复位 运行过了就是这个模态么,只要下面的程序没出现新的模态 就一直这个么    算了  下次还是小心操作了 多谢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 把 g54 的程序段跳了  你在回放一下
1. 快速倍率没打到百分之25或零   你撞机没反应时间    改 ...

多谢大神指点  没有运行道具补偿H  是会报错  这个听过老师傅说了一下  就直接报警  明天在回想一下我的操作  到底哪里出错了 谢谢大神   坐标用的G56  G57    两个磨具 两个中心位   一个主程序G56   一个子程序调用 做G57的货   我跳的是主程序的刀  跳到T5   从M6 T5;  上面的G40G0;  开始运行的  当然后面经跟着也有G0G90G40G49等等什么的什么G0G28什么初始工作  不晓得我是又跳过去了这些初始模态 直接到了下面某个程序句子; 导致坐标错位等什么  明天我在重新注意好了 重新操作一下 以为有些时候 第一个货 或者中间某个货坏了 会影响刀具,要跳过 去  但是一般跳刀就是简单的跳到几号刀 还是从第一个货一次往后面走 不会确定到你要确定的那几个货做加工。。。。

网友:
撞机很正常 ,我撞过1000w的车铣复合

网友:
你可能操作有错误,但不能解释你撞机。调机时,在程序走之前将两个进给倍率均拨到0,按单段,按你理解的操作直到机床的待移动距离不是0,检查运动方向和大小对不对,然后打开倍率开关,缓慢移动到下一个点,如此反复,直到机床正常开始加工,将倍率打成100%开始正常加工。这样操作即使你操作错误,也可以避免撞机。如果错误,停下来重新检查操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