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中直接导入cad图档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4-07-18):
我想在solid中画出如下图的钣金件,直接从cad中导入图形,现有如下问题:
T1:导入的图形无法与solid草图中的原点对应上,强制重合或限制尺寸会导致图形变形。
T2:导入的图形中在尺寸标注的地方有的有一个点(导入时含有尺寸),这是怎么回事,如何简单的方法去除?
T3:两个零件中有很多相似的部分,怎样能减小画图量?(例如图中四个图形)
T4:图中的图形有些位置是相似的,但距离不同,采用复制或者阵列命令,问还有其他快捷方式么?为什么采用阵列的时候,需要在重新加几个约束,阵列的图形才能被完全约束?复制命令有是怎样使用的那?
备注: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cad画图,所以就用闲暇时间在画设备的图纸,希望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既然有闲功夫,就不如直接建模画图,而不是导入什么CAD的图档,因为这是两种格式,必然产生各种问题,而且钣金这种方方的草图,是很容易画的。
第2,没有必要强制移动到什么原点,因为SW的优势是尺寸约束和几何约束,原点不原点没什么用处,除非你要旋转建模回转型零件
第三,要强制移动也要办法,就是使用移动草图工具;
第四,导入的草图就容易出现这种现象,一条线硬是用两条线,三条线的,可以使用修复草图工具,直接就变成一条线了
第五,用配置功能
第六,为什么要约束,你不约束,草图就飞了
第七,你的SW基本功太差了,所以你目前要做的不是画,而是熟悉基本工具,找本基础教程吧。

网友(点评):
我的天,扫街大侠对sw那么精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闲功夫,就不如直接建模画图,而不是导入什么CAD的图档,因为这是两种格式,必然产生各种问题,而且钣 ...

首先,谢谢您的批评指正,我的确刚刚接触,对于solid的了解也只是书本和solid自带的功能介绍的很片面的一点点,另外对于您的第四五条建议,能否请您具体解答一下,我不太懂。。
其次,我现在只是想的在画图的基础上,把我所画的2维图形的整个设备都能够用3维的画出来,并且组装在一起,我个人认为,与其在找图形画图,不如在学习中进一步更好的了解我现在的工作。我现在的工作中设计到钣金件,钢结构件,焊接件,相反对于曲面设计方面的要求也较少一些,这或许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说solid适合于机械设计,PE,UG等更适合模具吧!!
最后,再次感谢您的批评指导,希望能得到您的继续关注与指点!!!

网友:
多学,现在不要问太多,这些是最基本的

网友:
你在ACAD中将绘图原点也设置成和SW原点一致,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