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连续切割机加工

楼主(2014-07-18):
(图片)

网友A:
连续切割如图的东西吗?好像不太难。什么材料?材料特性决定切割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续切割如图的东西吗?好像不太难。什么材料?材料特性决定切割方式。

6061铝材

连续切割

两个角度是镜像的 怎么切呀 啥设备

网友(点评):
把工件旋转180就可以

网友A:
你这个可以先干孔,即定了长度又可利用孔定位,切完一截,工件翻个面插入孔中再切第二截。要想切割质量好,可以用钨钢锯片铣刀。

网友(点评):
设备,一个小的万能工具铣床就可以,刀盘卧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可以先干孔,即定了长度又可利用孔定位,切完一截,工件翻个面插入孔中再切第二截。要想切割质量好, ...

了解了谢谢哦 嘿嘿

网友(2015-06-05):
型材切断-加工找我做设备,或来料加工成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