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边角难题

楼主(2014-07-19):
       求教各位大侠,解决边角难题。我是做不锈钢橱柜的小加工厂,原来工艺非常落后,使用0.7不锈钢薄板,四面折,折两道边。成形后接近18MM厚的木板型。然后按照板式家具的拼装方法焊接成橱柜。

有一问题就是不锈钢薄板四边折两道弯后,四个角是钢板毛边碰在一起,有缝隙而且容易划伤人手也不美观。如果焊接、打磨人工费太高,效率也低。市场上有的类似产品解决办法是用塑料件做成圆角,钢板加工前先在四个角冲口,折弯成型后,在四个角位置蒋铸好的塑料圆角用玻璃胶粘到四个角的位置。 我不想使用塑料件。

请教各位大侠四个角的位置能不能设计用钢板或金属附件导成圆角连接在四个角的位置?多谢了。

网友:
有图片吗!来张图看看!

楼主:
传两张图片,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

楼主:
来张清楚的

网友A:
可以又折一个约大于你先前折边的槽形件40-50mm,在两侧边中部剪90度缺口后折边成90度,焊接接缝打磨光洁扣在转角处,
组装时候要把毛刺打磨干净,点焊。
一点小建议不知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又折一个约大于你先前折边的槽形件40-50mm,在两侧边中部剪90度缺口后折边成90度,焊接接缝打磨光洁扣在 ...

是不是这个意思: 如图。      有个问题,护角怎么能再导园,R再大点呢。

网友A:
对的,圆角可以先倒圆在堆焊打磨圆滑就可以了。三边尖角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圆角可以先倒圆在堆焊打磨圆滑就可以了。三边尖角同理。

能不能不增加焊接打磨的工序,如果那样就不如不做附件了,直接将边角焊接打磨了。

网友(点评):
工件上本来就有焊接,楼上那建议可以采纳啊,如果焊接能遮盖就可以不打磨啦

网友(点评):
我设想以后是不需要焊接连接,这样安装难度很低,普通人使用简单工具就可以拼装起来。就像宜家里家具,只不过我想使用不锈钢这种材料。

楼主:
坐等大神来指点

网友:
脚可以开在边上

网友(点评):
没听太懂,能否详细说明一下。多谢!

网友:
买一台液压弯管机一次成型,成本低,效率高!圆角好看。

网友:
???这不是在下料的时候就解决了么?

网友:
赞一个,赞一个,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