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按照机械设计手册上面的要求标注为何?

楼主(2014-07-19):
遇到一个很苦恼的问题,明明粗糙度,尺寸公差都是严格按照机械设计手册上面的要求去标注的,远的过渡配合,理论上用木锤就可以敲进去,结果加工出来之后确装不上去,这到底跟机加工有没有关系呢,唉现在部门的工件加工能力已经差不多被老板给拆完了

网友:
你的检测手段是什么,不要拿游标尺来测量呀?

网友:
镀层多厚,是否热处理过,车间加工是否达到图纸要求。

网友:
你将你的图纸贴上来

配合不止是和尺寸公差粗糙度相关,还可形位公差相关,比如圆柱度

你确实测量、验证过图纸上的公差么?

网友(点评):
嗯,是的,跟其他的位置公差、表面公差也有关系

网友:
加工完要检测公差是否合格,过渡配合也有偏松和偏紧的区分,你选的配合代号是那个?根据你的描述,如果配合选的没有问题,问题很可能出在加工上。而且粗糙度过大,形位误差过大也影响装配。

网友:
图纸上标的东西需要保证理论上正确,实际加工时会有很多意外的因素可能是图纸阶段会忽略的,比如,形位公差等。再比如加工轴和孔,图纸上一般不会有问题的地方,实际加工时可能出现锥度、椭圆、轴线弯曲等各种问题

网友:
过渡配合装配前:
1.零部件是否按照图纸要求的行位公差要求加工,如轴有椭圆,孔有锥度等等
2.配合面光洁度要求是否达到图纸要求。
3.在配合面涂些油脂,防止在敲打过程中,挤压坏装配表面,不能保证装配精度,增加装配难度.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发一下图吧 我师父做过盈配合的时候几乎不查手册 直接自己就标公差了

网友:
检测过工件最后的尺寸是否和图纸一致?

网友:
测测零件看看机加工的水平

网友:
老板拆了质检部门的工具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