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sw,画好的零件保存了之后,再点击打开,打不开了

楼主(2014-07-19):
各位大侠帮帮小弟。。最近我下载安装了一个solidworks,发现自己画好的零件保存了之后,再点击打开,打不开了,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右击,选择打开方式
或者打开Solidworks界面,选择打开,寻找你的文件,打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击,选择打开方式
或者打开Solidworks界面,选择打开,寻找你的文件,打开即可

谢谢大侠了。。选择了方式但还是不行。。只能用第二个方式打开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了。。选择了方式但还是不行。。只能用第二个方式打开

第二个方式有点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个方式有点麻烦

这个估计是你的系统里关联有问题,文件类型可打开的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是你的系统里关联有问题,文件类型可打开的程序有问题

怎么把它转换过来啊,还请大侠告知。。。

网友(点评):
这个我知道,没遇到过,可以将你系统中原有的solidworks其他版本全部删除掉再重新装。

楼主:
我这是第一次装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把它转换过来啊,还请大侠告知。。。

你打开的时候选择打开方式,第一次打不开你就在打开一次,我的经常第一次打不开,第二次肯定能打开的,不管是零件还是装配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