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算齿轮的承载能力

楼主(2014-07-19):
最近在研究齿轮的承载能力,参照的标准是ISO6336-2006,感觉好复杂啊,光是第一章ISO6336-1就花了好久才搞明白,算了好几次才碰上。

最后发现Kh_beta都是假定轴承游隙很小的,我如果用滑动瓦大游隙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网友:
gbt 3480 中文版是一样的,翻译过来的,旧了一点,也差不多

齿向载荷分配系数深究起来就比较复杂了,各方面的 变形、间隙,最后搞出一个变形协调方程,就知道精确的齿面载荷分布了,有限元可以算。载荷分配系数只是一个预估的大概值,很准确也没有用。

油膜轴承的工作时候的间隙要算转子动力学。

网友(点评):
看来任重而道远啊

网友(点评):
关于这方面的书籍包括有限元的可否推荐一二?

网友A:
1。各种标准 gb iso din,齿轮设计手册 中国的  外国的

2. 强度计算方面  小日本的   齿轮强度设计资料等一批叫什么酒井啥子写的

3.  齿轮动力学的     simth 齿轮振动与噪声   转子动力学  齿轮动力学

4. 制造方面  李特文  齿轮几何学

齿轮方面的书多了去了,找个大学的图书馆去看看

网友(点评):
有限元的 先看弹性力学 再看有限元的书 建议先找个国外的入门看看,库克的有限元的概念及应用 就挺好。国内早年朱伯芳,清华的有限元的书,里边公式推导全得很

网友(点评):
ok,明白了,谢谢。

网友:
齿向载荷分配系数深比较复杂,你可以下载一个计算软件计算。

网友(点评):
刚开始想用手算算,这样有一个更好的了解

网友:
比较费时,容易出错,我建议用软件计算。

网友(点评):
哪种软件比较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各种标准 gb iso din,齿轮设计手册 中国的  外国的

2. 强度计算方面  小日本的   齿轮强度设计资料等 ...

过来学习,很有收获!

网友B(2014-10-15):
齿轮强度计算,按照标准手工计算出来的都偏大,而且不准,特别是对工况是变化的场合,建议用KISSOFT或 ROMAX软件

网友(点评):
大侠是做变矩器的? 不知道使用滚动轴承和轴瓦的齿轮在强度计算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齿轮强度计算,按照标准手工计算出来的都偏大,而且不准,特别是对工况是变化的场合,建议用KISSOFT或 ROMA ...

轴瓦按滑动轴承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