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ad表格与Excel的怎么才能相互转换呢

楼主(2014-07-19):
Excel转cad简单,往回转有方便方法的吗?

网友A:
我现在用这款软件,truetable11.0破解版(CAD转EXCLE)
很方便的,软件没法上传,自己百度下

网友B:
是CAD中的表格转到excel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这款软件,truetable11.0破解版(CAD转EXCLE)
很方便的,软件没法上传,自己百度下

谢谢,我试一试,看看有没有可以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CAD中的表格转到excel中吗?

cad表格中的内容(文字)转回Excel,一个一个复制太麻烦,看看有没有简单方法

网友B:
试试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

谢谢,已经下载下来了,不知道怎么使用啊?请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下载下来了,不知道怎么使用啊?请赐教

打开CAD图纸,然后把里面的.fas文件拖到CAD图纸的窗口中,在cad中输入命令rd,然后框选要导出的图纸即可。转成的excel文件存在C盘根目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用吗?

不知道是不是软件问题,我应用时提示冲突,没有成功

网友(2017-10-28):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

请问这个压缩包里的程序是否能将cad表格转换为Excel表格?贴吧经验不足现在我还不能下载能不能私发我一下。qq361773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