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5.0在打开复杂的大设备时,有时候在打开过程自动关闭

楼主(2014-07-19):
在公司里用的proe5.0在打开复杂的大设备时,有时候在打开过程自动关闭,有时候打开后点击的频率快点就自动关闭整个软件。请问各位高手这问题要怎么解决?先谢谢各位!

网友:
哦,我4.0也遇到类似问题,画到一半,做一个复杂的阵列,电脑反应不过来就关闭,崩溃啊。
我个人觉得电脑配置有很大关系.公司电脑配置一般,家里的笔记本配置还行,从来没有过自动关闭着问题.

网友A:
耐心点 等着 复杂大型设备就只能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心点 等着 复杂大型设备就只能慢慢来

有时候就算打开了设备,点击的时候又自动关闭了软件!

网友:
没办法啊,我也经常遇到,有时候忘了保存,就悲剧了,感觉是用了盗版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候就算打开了设备,点击的时候又自动关闭了软件!

点击的时候不能没反应了一直点 点一下要等一下,有反应了再说

网友:
内存不足

网友:
电脑配置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