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黑件出现生锈现象怎么回事?求解!

楼主(2014-07-19):
发黑回来表面出现锈斑,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们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发黑件一般管一两个月就会生锈,主要是酸洗或煮黑时间不够,温度没控制好。现在都改镀锌,也就贵1毛一公斤,还漂亮

网友:
很正常,主要还是加工参数不符合要求,我们现在用的发黑件有两周左右就生锈的!

网友B:
零件要是比较重要的话,直接拿去磷化好了。

网友:
没有用交换树脂做脱水处理

网友:
发黑改为磷化帕卡就可以了,而且效果还好点。

网友:
即便是镀锌,也会绣的很快。 可以试试达克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发黑件一般管一两个月就会生锈,主要是酸洗或煮黑时间不够,温度没控制好。现在都改 ...

镀白锌有镀层的啊!需要配合要求的孔或面很麻烦的,加工尺寸留余量没法保证,改成发黑的

网友:
发黑工艺问题吧

网友:
这个锈是很正常,要想保存得时间长点,就要涂好的防锈油,外面再用气相包装纸包一层,时间会长很多。发黑件暴露在空气中,会很快就锈了,而且看你拿的这个件,没有油,那锈得更快了

网友:
发黑回来表面出现锈斑主要原因是发黑零件必须要进行涂油,不然的话它与空气接触产生氧化就容易生锈。

网友:
学习了,以前不是很清楚

网友:
磷化处理比发黑不容易生锈

网友:
试试磷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要是比较重要的话,直接拿去磷化好了。

不知道是发黑前磷化,还是发黑后磷化,还是仅仅磷化

网友(点评):
磷化和发黑一样,但是比发黑好点。举个例子,自行车和电动车都可以骑。

网友: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2014-08-25):
现在的发兰工艺普遍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