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架力学仿真用哪个软件比较好?

楼主(2014-07-19):
如何对一个支架或立柱进行受力分析?用哪个软件比较好?有人建议我们我们用3D3S还有pkpm软件,没有接触过这两个软件,不知道好不好?各位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PKPM钢结构用的比较多,结合手算,强度,变形,总体稳定性,局部稳定

网友A:
你说的是那两个是钢结构的,与你的支架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那两个是钢结构的,与你的支架有什么关系

就是查过那两个软件是分析钢结构的,所以才想请教下哪个软件分析支架比较好呀!

网友(点评):
应该是找哪个有破解的吧,没有免费的,功能再好也用不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