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心弯管制作

楼主(2014-07-19):
实心弯管:D30  材料为6061,是否能弯;材料6063是否能弯。求教!

网友:
这样尺寸,空心管弯模还经常做,能不能弯,看你具体要求,以及怎么弯,冷弯不行,就热弯!总是有办法做出来的

网友A:
这种铝管可以用弯管机折弯!不锈钢,铝,铜,钛等都可以弯管!这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

网友B:
半路和尚请教:实心弯管是啥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路和尚请教:实心弯管是啥样的情况?

实心铝管进行弯曲,没有表达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铝管可以用弯管机折弯!不锈钢,铝,铜,钛等都可以弯管!这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

你说的是数控弯管机 一开始建议用的 但后来开了模具

网友:
实心铝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