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数控如何试机,要注意什么呢?

楼主(2014-07-19):
刚买的恒河广数980TB2系统数控车床,要上点试车了,请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
你拿了那个钱了,就随便找个图纸试试。(随便,其实很不能随便。。。)
你没拿钱(管你是老板还是高管),那就拿怎么玩别扭就怎么来。(但,得先弄清楚你家都有哪些大大们说过这玩意儿好。。。)

就怕厂家对你这客户公司的承诺范围内,你不知道啥玩意是你能拿出来的最别扭的玩意儿。。。

拿错了,人家笑你不够火候儿。。。。

先问问楼主,你在公司决策上的位置?

网友:
  只要不撞机 什么都行
跑精度 车零件看看   锥度的 攻螺纹 内外螺纹

网友:
跑精度 车零件看看

网友:
参数要改呢吧

网友:
车端面,外圆,圆弧,再车个牙,打下表,进几次刀补车车量量,打下丝杆间隙,编个程序试试重复定位就差不多啦!

网友:
先不装夹零件,空运行,看看启动、停止、切削液等基本情况,然后试车零件,检验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