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发黑件表面起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7-19):
如图,能给解释下是什么原因,如何避免吗

网友:
有没有酸洗过?氧化前 要酸洗 除锈

网友A:
大哥你这是油漆喷的吧。。。还发黑件?

网友(点评):
我怎么看都象是喷的快干漆呢

网友B:
哈哈,这是发黑件吗,看着是油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这是油漆喷的吧。。。还发黑件?

网友(点评):
1.你的零件表层有氧化皮或锈斑没有清理干净。 2.发黑厂家给你煮黑的时间是否合理,或者碱液浓度是否合理。 一般来讲,发黑件不可能起皮的,钢件发黑表层生成氧化亚铁或四氧化三铁,厚度只有0.3到0.5丝

网友(点评):
3-5u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这是油漆喷的吧。。。还发黑件?

是拿去发黑的,拿来的时候就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是发黑件吗,看着是油漆啊!

对发黑了解不深,找人做的,其他的面看着像是发黑的,拍的这个面有点不像,下面还有一张图。麻烦给看看

网友(点评):
发黑件不可能起皮的,你直接问厂家是发黑吗?或用小刀挂挂,看看是否是漆!

网友:
你那个件粘手不。发黑件是经过热处理的,哑黑色不反光的。还有你那4个孔里白白的是什么情况,是油漆没喷进去把。

网友:
我也感觉是油漆喷的

网友(点评):
复议。色泽纹路上怎么看都不像发黑。这个够有境界。

网友:
楼主被供应商欺骗鸟。投诉

网友:
敢问楼主这件发黑要了你多少钱

网友:
喷油漆前金属表面没有处理好氧化了,

网友:
可能发黑不好,帮你用快干漆补了一下!

网友:
外观好像是喷漆,里面那层好像是发黑,

 如果这个是发黑的话,有可能第一次发黑有缺陷,再去处理第二次,才产生了这种效果,这个只是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