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循环的滚珠丝杠钢珠,谁安装过,求指导

楼主(2014-07-19):
滚道不到头的无法加套筒取出,所以就直接拆钢珠了。结果安装的时候放了一半的钢珠螺母就卡死了,是钢珠没有到位还是什么情况。

网友A:
1.把丝杆副拆成零件,把珠子按四分之一分四份,清洗各件待用;
2.把螺母,调整垫按原顺序套到丝杆上;
3.把丝杆装卡到卧车上,一端夹,一端顶,安装空间下面垫上清洁的布或纸,放在装珠时珠子掉落;
4.往其中一个螺母的一个孔(任意)中灌珠子,一边灌一边用手把螺母往上抬,只到再也灌不进;
a.现在,就一个一个往里灌,边灌边用手往里压,同时往复回转螺母;
b.只到另一个出口孔有珠子出来;
c.把多余的珠子灌入导珠器中,两头涂上黄油,把珠子固定在里面;
d.把导珠器安装到为位,第一个滚道ok了;
5.再装同一个螺母的另一个滚道。
按上述装完两个螺母后,旋转其中一个螺母,把三个件的止退键槽对齐装入键并紧固螺钉。
这时,你可以用抹布擦擦手,然后,从烟盒中拿出一支烟点上,冲旁边的说:好了,你们再把它装上去。

网友(点评):
大哥牛人啊!谢谢啦

网友(点评):
一个滚道上有4个孔啊,就一个孔可以全部安装进去?

网友(点评):
读懂了再赞

网友(点评):
懂了,我是4个孔一起灌的然后转动螺母灌到一定程度就卡住了,明天去试试,谢谢

网友(点评):
更正:往复回转螺母。改成:把螺母按一个方向旋转,这个方向是能使珠子往里进的方向。

网友(点评):
再更正:把下面更正中的螺母改为丝杆。

网友(点评):
看了这个流程真是一种享受。

楼主:
中间是预压片,可以分开的。是分开安装钢珠还是并在一起灌钢珠

楼主:
@迷茫的维修    @杨善梅    来点人解答下吧

网友B:
  不管怎样 精度已经没了  少装 几颗 吧    这个真是有点难度  没有亲自试验过  不过以前 看到别人4个螺杆, 装了一天 就为调整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怎样 精度已经没了  少装 几颗 吧    这个真是有点难度  没有亲自试验过  不过以前 看到别人4个螺 ...

我装了一天都没装进去,2个一并起来就卡死。真蛋疼的说,明天拿个杆子去捅一捅看看能不能捅的进去。

网友:
用尺子测下是否有隔离珠

网友C:
这种滚珠丝杆,特别是研磨丝杆,是不建议自己拆了在装的,所以不会给套筒,建议还是返厂在重新装配。

网友(点评):
反厂要3-4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滚珠丝杆,特别是研磨丝杆,是不建议自己拆了在装的,所以不会给套筒,建议还是返厂在重新装配。

你这什么牌子的?怎么会那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把丝杆副拆成零件,把珠子按四分之一分四份,清洗各件待用;
2.把螺母,调整垫按原顺序套到丝杆上;
3. ...

这个螺杆精度比较高,配合很紧。手根本压不进去后来找了个杆子一颗颗捅进去的。

网友(点评):
我给了一个更正,在6#

网友:
奇才、奇葩、奇观,还有不通过专门的设备、手段和技术自己来解决问题的,如果什么都能自己来,还要NSK、THK、上银、ABBA、艺工、博特干什么?

网友(点评):
如果不自己来你永远不会知道嘿嘿。

网友(点评):
这个东西应该有安装工艺要求,其工艺虽然没有太多技术含量,也起码应该知道安装工艺,搞不好就可能达不到设计标准。

网友:
谢谢!长了见识了,希望你成功!

网友:
这都敢拆,装完还有精度吗?

网友:
拆了装不起,以前常说人笨的

网友:
黄油搞定一切。

网友:
还没用过这种呢

网友:
估计废了,组装时都需要预压,你这种装法装上了也会有间隙.

网友D:
丝杠生产厂家,有预压的丝杠为求削除螺杆的间隙或增在螺杆的刚性,会将1组大1号的钢珠(约2微米),填入螺帽内,所以,你这样拆掉,如果是有预压的丝杠,恭喜你,装回原样的可能无限接近于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丝杠生产厂家,有预压的丝杠为求削除螺杆的间隙或增在螺杆的刚性,会将1组大1号的钢珠(约2微米),填入螺帽内 ...

请教一下,那拆的时候小心点珠子分开放清洗后照原样放进去可以吗?我没碰过这种丝杆第一次。

网友(2014-08-20):
我第一次装配滚珠丝杠的时候,怎么装都不行,装了一个上午没装上 找到窍门后一个上午装3根双螺母的  今天还装了两根 装这个滚珠丝杠副 把丝杆架V型铁上 然后套入螺母  钢珠一个一个放 放入一个 保证螺母不动 转动丝杆 一个位置 刚好让钢珠进去 然后再放入钢珠

网友:
建议你重新返厂装配吧,这需要实际的操作经验。

网友:
自己曾经试着装过一次  结果很失败  总卡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装了一天都没装进去,2个一并起来就卡死。真蛋疼的说,明天拿个杆子去捅一捅看看能不能捅的进去。

外循环的,要一颗一颗的装,

网友(2020-08-14):
已经用旧的丝杠,拿来拆一下,问题不大,胆大心细。曾经拆过,完全清洗之后又装回去,在生产现场,不具备测量条件,装回后生产未检出不良。

网友(2021-12-18):
引用 网友A:
1.把丝杆副拆成零件,把珠子按四分之一分四份,清洗各件待用;
2.把螺母,调整垫按原顺序套到丝杆上;
3. ...

说的真详细,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