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的位置尺寸公差可以查吗

楼主(2014-07-19):
我一直都是根据ISO2768公差速查表,不知道准不准,大家推荐下' Q: D3 \$ ]$ F' N% Q

网友:
我画图的时候,直接用的图档中自带的公差标注,好久也没查过了。。。

网友:
未注公差根据公司设备加工能力定,我们这边公司内部有自己的未注公差标准,要是没有公司标准的话,看国标也可以,一般的生产条件也能达到。

网友:
位置度公差通过计算得到的

网友:
一般的,定位销孔、轴承孔位置度Φ0.025;其它比较重要的孔位置度Φ0.05;螺纹孔、螺栓过孔位置度Φ0.2 。供参考。《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有(形位公差标准)

网友:
机械设计上有,但现在加工很多企业都高于那些标准

网友:
你可网上下载一个计算软件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