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栓强度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4-07-19):
譬如说,我们计算8.8级的螺栓,抗拉强度是640MPa,那么我们在设计计算中,实际的计算许用力是多少MPa 呢

网友:
看安全系数吧,应该看螺栓的屈服吧

网友:
1。640是屈服强度,8.8的意思是800的抗拉,屈强比0.8。
2。一般640还要再加一个保证应力系数,8.8级对应的是0.91。
3。所以一般来说,8.8级螺栓的保证应力是580(<=M16)或者600(>M16)

网友:
你是受什么力?抗拉还是抗剪?

你的安全系数是多少?

网友A:
你需要根所实际工作状况来确定安全系数,通过安全系数来确定许用应力,可以看一下机械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根所实际工作状况来确定安全系数,通过安全系数来确定许用应力,可以看一下机械原理。

关键是安全系数如何选,保守一点就选大一点,胆大一点就选小点,怎样均衡呢?谢谢

网友(点评):
当然是选大的了,不出事你就没错,出了事你就什么都不是。起重设备的安全系数才是6-8,要是普通设备,3左右就可以,因为实际的安全系数肯定是比你在图纸上算的小。

楼主: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安全系数如何选,保守一点就选大一点,胆大一点就选小点,怎样均衡呢?谢谢

怎样才能达到一个高标准的工程师呢 ,怎样才能把成本降到最低

楼主(2018-08-20):
引用 楼主:
怎样才能达到一个高标准的工程师呢 ,怎样才能把成本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