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简单液压站油箱温度过高的故障解决

楼主(2014-07-20):
最近工厂里面一个比较简单的小型液压站经常因为油箱温度高而停机,经现场维修人员检查发现油箱散热风扇坏了导致油箱温度升高,若干天后更换风扇但是温度略降但不是很明显。这次引起了维修人员的注意,经排查是因为系统卸荷阀的故障导致设备无动作的时候油泵没有卸荷造成油温升高。附上图纸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A:
从图上看好像系统卸荷阀没有带电接点,如果有电接点,达到系统压力时,直接卸荷比较好

网友B:
图片看不清,问题应该在调压和调速处。能量转换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看不清,问题应该在调压和调速处。能量转换嘛。

图片打开可以看清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看好像系统卸荷阀没有带电接点,如果有电接点,达到系统压力时,直接卸荷比较好

卸荷阀在第二幅图上。我觉得当达到系统压力应该溢流不应该卸荷

网友(点评):
是那个啊?看不清楚啊。 溢流的话,泵是带压工作。卸荷的话 ,泵空转不带压(泵轻松干活),系统有液压锁保压,没事的,我以为。

网友:
压力当然变化了,油温有变化。液压系统中,压力是由负载决定的。

网友C:
应使用电磁卸荷阀进行卸荷。

网友:
完全的看不懂,飘过~

网友D:
能标出卸荷阀在哪吗

网友:
这是电气工程师的东东,做机械的不懂的飘过

网友(点评):
液压系统是机械方向,电气的不搞液压

网友:
台湾怡泰油压机有人会修吗

网友E:
我也没找到泄压阀。
作为参考,我们遇到的是,不工作时持续供油,多余的油从泄压阀流回油箱,
在经过泄压阀流出的时候,因为孔径较小该处较快而导致油温升温。

网友:
不搞液压,也看看

网友:
搞清楚液压原理很重要

楼主:
引用 楼主:
卸荷阀在第二幅图上。我觉得当达到系统压力应该溢流不应该卸荷

第二幅图,上面我标中文字的那个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使用电磁卸荷阀进行卸荷。

系统有啊,电磁卸荷阀进行卸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标出卸荷阀在哪吗

第二幅图,上面标中文字的那个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没找到泄压阀。
作为参考,我们遇到的是,不工作时持续供油,多余的油从泄压阀流回油箱,
在经过泄压 ...

咱们的现象一样啊,就是这样。卸荷阀在第二幅图,标中文字的那个阀。

网友:
批示:1、建议查看是否油温报警器是否正常?2、建议选用适合粘度的抗磨液压油或无灰抗磨液压油?3、

网友C:
引用 楼主:
系统有啊,电磁卸荷阀进行卸荷

你这个不叫电磁卸荷阀,你这个就是个普通换向阀当卸荷阀用。

网友: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加大液压站的散热效率。给液压站单独配一个油冷机就行了,温度下降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不叫电磁卸荷阀,你这个就是个普通换向阀当卸荷阀用。

那这个换向阀在这个液压站里面不就是卸荷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