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与螺栓的装配

楼主(2014-07-20):
刚开始学solidworks  画好了 螺栓和螺母,怎样装配? 就是感觉真的镟着进去的,不要通过两者之间的距离硬拉过去的。机械配合里面的螺旋配合怎么用啊,配合处选哪两个地方》 多谢啦,

网友A:
螺母与螺栓之间其实并不需要现实中的那种 螺纹咬合的装配关系!因为首先在Solid Edge里,螺纹孔与外螺纹都是装饰螺纹,这个如果不懂可以在论坛搜索关键词"装饰螺纹",并不是现实中大家看到的那种有螺旋拉伸的实体螺纹,所以螺母里的螺纹孔与螺栓的外螺纹之间,最简单的就是一个 孔的同轴装配加一个面的贴合就可以了!这个问题其实你想的太复杂了一些,同类型软件基本上是没有你想的那种专门为外螺纹与螺纹孔之间设计一种装配关系!但是如果涉及到了运动仿真,可能就需要加入这种仿真的因素,但是可能如果真用软件去分析螺纹真实咬合的仿真可能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母与螺栓之间其实并不需要现实中的那种 螺纹咬合的装配关系!因为首先在Solid Edge里,螺纹孔与外螺纹都是装 ...

谢啦阿 ,  但是这个机械配合里面的 螺旋是什么意思啊? 这种配合怎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母与螺栓之间其实并不需要现实中的那种 螺纹咬合的装配关系!因为首先在Solid Edge里,螺纹孔与外螺纹都是装 ...

还有, 螺纹我是自己扫描画上去的, 不是添加的装饰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