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孔大小难以控制

楼主(2014-07-20):
曲轴在钻中心孔时难以控制大小  是否有什么号办法可以解决 或者在其他工序可补偿中心孔不统一问题

网友:
曲轴表面是曲面,加工孔时会出现刀头偏移,从而中心偏移。建议使用加工中心铣孔,高速钢钻头,速度可是当提高。或先在曲轴表面加工一个小平面,再在此小平面上加工孔。

网友:
中心钻套个圈,,,,,定深

网友:
请问在曲轴端面钻还是在圆表面上钻?

网友:
大哥你们不是专业搞曲轴的吧,  曲轴一般要两个面都要平的两个面要打中心孔。
用台钻打曲轴中心孔基本没有人用了,面你又是咋加工的呢,外经又是咋车的。
一时还真想不明白你的工艺,
建议两个面,两个中心孔一次性搞定。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误了。

网友:
想起过去听过的一个故事。
德国奔驰汽车厂工程师说:我们加工一个汽车曲轴需要使用1800余项指标来衡量是否合格,在中国也许最多不超过800项指标,能做到这点就算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