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6480C车床进给盘掉下来了装不上去了咋办?

楼主(2014-07-20):
CW6480C车床进给盘掉下来了装不上去了咋办?有师傅会装吗?指导一下

网友:
插进去就可以了,没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
外面掉一般没事,里面掉就有点麻烦,外面掉插进去就可以了,螺丝固定好

网友:
首先要知道目前进给传动箱中挂轮的档位。
1.不用开盖,把主轴速度打到最低,把手柄挂到车螺纹档(小螺距);
2.在大拖板与床身之间打表,开机,数主轴转数与大拖板移动距离;
3.得到的螺距在到铭牌上对照,确定挂轮的档位;
4.把刻度盘刻度调到上面的螺纹对应的档位上径直往里推;
5.推到位后,把手柄等都拆下来,为的是装定位弹簧柱塞;
6.....。

网友(点评):
正解正解,,,,,,,呵呵呵

网友(点评):
各杆都要到最低级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