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硅胶皮带用久后容易打滑

楼主(2014-07-20):
           请教论坛的各位前辈:使用硅胶皮带压紧线材来送线,用久后硅胶皮带容易打滑,除了增大压力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A:
用久后硅胶皮带容易打滑,你可以采用齿型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久后硅胶皮带容易打滑,你可以采用齿型皮带。

因为皮带要求厚度不要超过0.8mm,带齿型皮带齿太小,用久后还是被磨掉的

网友:
没有调整距离或压轮机构等。上个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