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我在学习ANSYS,哪几个模块比较重要呢

楼主(2014-07-20):
你们好,众所周知,ANSYS是有限元分析的顶尖软件,我最近在学习这款软件,只是不知道哪个模块对于我们搞机械的人来说比较重要,希望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网格划分,这个是必须重要的东西,因为他是基础。
其他的,哪个重要呢?

线性静态结构分析
模态分析
谐响应分析
随机震动分析
热分析
线性屈曲分析
结构非线性分析

希望你们可以指出来,如果有一些原因或者建议啥的,那就更好了,小生先在这里谢过大家了。

网友A:
楼主有弹性力学的基础吗?还是学生吧,普通机械设计 很少用这个的,除非是重型的,受力情况复杂的设计 可能会用有限元分析的,一般的企业 没人用这个ansys做分析用,也用不起,以前我的大学老师说系里要买正版的一个结构分析模块就要四十多万。你列举的那些分析估计只有航空航天企业才会考虑这些分析。

网友B:
先把有限元方法搞清楚了再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弹性力学的基础吗?还是学生吧,普通机械设计 很少用这个的,除非是重型的,受力情况复杂的设计 可能 ...

哦哦,谢谢!
普通企业不用ANSYS,都用什么呢?用proe搞定,还是根本就不做这个分析呢?

网友(点评):
普通企业, 一般的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 计算就够用了。一般都是成熟的产品没人做分析。盗版软件做的分析你敢信吗? 高大上的分析只能在高大上的企业才有可能有用武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有限元方法搞清楚了再来用

你是指fem吗?这是不是主要指如何划分网格呢?这个在软件中不是自动弄好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指fem吗?这是不是主要指如何划分网格呢?这个在软件中不是自动弄好的吗?

有限元方法是一种计算方法,而画网格只是有限元计算中过程中的一个步骤。机器自己划分的网格单元只是适应性最好的单元而已,三角形单元或是四面体单元而已。使用不同类型单元,其计算效率和计算精度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preprocessor,solution,general postproc,timehist postproc,英语学好

网友:
推荐一本讲有限元理论的书,《有限单元法》王勖成,讲的很透彻。

网友:
先学习静力分析模块,这个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