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小孔台阶孔的检测方法

楼主(2014-07-21):
结构特征:盲孔大小φ3.8mm,深度5mm,内有台阶孔φ3.6mm,深度为4.75mm,前者孔的测量无压力,但φ3.6mm、深4.75mm台阶孔不好测量啊,请问哪位高手知道怎么测量吗?公司测量设备有三坐标、影像测量仪,前者探头无法伸进去,影像测量仪很难抓住φ3.6mm的孔径线,3.8和3.6之间的台阶太小,无法捕捉轮廓线啊!哎。。。。求高手来了。

网友:
实际加工中,往往用卡钳来测量,因为测量时,刀具还在孔内,不能用内径千分尺。

网友A:
首先楼主要指明需要测量的尺寸及其公差
孔径可以使用涨簧式内径指示表,深度使用测深表(测量头改制)或卡尺(深度杆改制)

另一种方法如果只是定性的测量,可以使用与之相配的零件试验验证

网友:
就是检验的话就设计个塞规。测量我也一时想不到什么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楼主要指明需要测量的尺寸及其公差
孔径可以使用涨簧式内径指示表,深度使用测深表(测量头改制)或卡 ...

公差要求不高,都是-0.1的公差,加工没问题,两孔是一次装夹定位完成加工。涨簧式内径指示表公司没有,你说的后者做样件进行试验验证可以,但不合格品的超差值无法确定,补充加工措施无法确定啊。

网友:
批量大么?电动量仪或者气动量仪吧

网友B:
0.1的公差,塞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的公差,塞规就可以了

塞规如何做?3.6和3.8的两孔仅差0.2mm,单边就只有0.1,很难测量阶梯孔深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塞规如何做?3.6和3.8的两孔仅差0.2mm,单边就只有0.1,很难测量阶梯孔深度啊!

深度公差应该也不会太小吧,塞规保持尖边,用塞规加深度千分尺或卡尺测深度。再说了,孔底也有刀尖R角吧

网友C:
特殊的盲孔 两点式内径量表,尖测点接触 盲孔的位置,可以不同直径的小孔量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殊的盲孔 两点式内径量表,尖测点接触 盲孔的位置,可以不同直径的小孔量测

你好,这种量具价格多少呢?

网友D:
极限塞规最好。

网友(2014-09-05):
引用 楼主:
你好,这种量具价格多少呢?

分为  3部分,千分表,握把,还有最下面的盲孔探头,千分表如果不用 进口的话, 一套加起来 大概 4000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极限塞规最好。

极限塞规什么意思?3.6mm的孔径和4.75的台阶神怎么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殊的盲孔 两点式内径量表,尖测点接触 盲孔的位置,可以不同直径的小孔量测

请问你的联系方式是什么?

网友(2015-01-05):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联系方式是什么?

你好  不知道您的问题是否解决!
加我QQ吧:1539777095

网友(2016-04-14):
米克朗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