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需要做钣金展开图吗?

楼主(2014-07-21):
需要人做一个铁皮桶,在0.5mm厚的不锈钢板上先线切割或激光打几个孔之后,再卷制成一圆筒,焊起来,不需要卷边,小弟第一次涉猎这个。请问需要我需要绘制并提供钣金的展开图吗?这个的加工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
激光切割一般是做展形图,下料用的。

网友:
我们这边外协都要求1:1的展开图.

网友(点评):
1:1的展开图,他们是要依葫芦画瓢么~

网友:
钣金的展开图你可到网上下载一个计算软件。

网友:
我们这边都要求将展开图画出来,我用sw的,板金的话展开还是挺方便的,只要解压一下就ok了

网友:
我们这基本上都出展开图。

网友:
一般都需要出展开图

网友:
钣金展开怎么算?

网友:
机关切割需要展开图,加工精度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