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的尺寸标注

楼主(2014-07-21):
大家好,我学艺不精,用solidworks绘制工程图的时候,想对一根轴的断面做如图红线所示的标注,但尺寸标注总是捕捉到的是轴心到平面的距离,而不是圆弧象限点到断面的距离。请问该如何操作?

网友:
shift,具体见帮助文件

网友A:
以后帮助文件找不到,再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后帮助文件找不到,再发问

明白了,多谢!!

网友:
也可以在最左端画个点再标注点到直线的距离

网友(点评):
野路子,歪主意,不可取,误人子弟。但开拓思路,值得表扬

网友:
点击尺寸后,在里面有数值  引线 和其他三个栏,选引线最下面有圆心 最大值  最小值 选最大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