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冷拉钢受力问题

楼主(2014-07-21):
小弟刚接手了人家的设计,有个地方不太放心,不知道要不要改,所以请教下各位大侠罗。

一根50的冷拉圆钢做的轴,材质应该是Q235,直接就当轴用,受扭转切应力是30MPa,书上的上限是25MPa。
但是这根轴一小时只工作5次,基本不用考虑疲劳问题了吧,那么转切应力30MPa合不合理。

还有像这种使用不频繁的轴的安全系数要这么搞罗。。

网友A:
菜鸟回答:疲劳不是1小时做几次,是你这轴总的要用几次的问题;安全系数不是光考虑疲劳,材质,加工等都需要考虑;建议看下安全系数表;轴类应该起码1.5~2

网友B:
原则上肯定是不允许的。轴类零件一般还承受玩矩和扭矩,不是光一个抗拉抗压就能说明问题的,除非只当支腿用。
你非要这么做,只能说后果自负。
在这问题上,不管最后出不出事,这种侥幸心理的,很不应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则上肯定是不允许的。轴类零件一般还承受玩矩和扭矩,不是光一个抗拉抗压就能说明问题的,除非只当支腿用 ...

不是电机那种轴呢,轴上加几个钩子,用来翻转物料,转一圈翻一次物料,一个小时只转5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鸟回答:疲劳不是1小时做几次,是你这轴总的要用几次的问题;安全系数不是光考虑疲劳,材质,加工等都需要 ...

有道理

网友C:
建议伯Q345相当16Mn,扭转切应力能达到30MP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伯Q345相当16Mn,扭转切应力能达到30MPa。

轴上加几个钩子,用来翻转物料,转一圈翻一次物料,一个小时只转5次....
肯定是我的问题误导了你们,我觉得是不是只要考虑他一次性断裂的强度就可以了,然后除以个小小的安全系数

网友:
用Q235做轴感觉有点软,敲敲打打的容易变形。

有次25mm轴,我用垫块+小榔头敲了几下,就鼓起来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Q235有点软的,一般轴类都是45钢,40Cr之类的,再调质处理。
如果出图有段时间的话,轴类材料多少也会有点数的,基础啊基础。

网友D:
改成空心轴,加壁厚,加粗。确定是许用25Mp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成空心轴,加壁厚,加粗。确定是许用25Mpa?

书上说的15~25Mpa

网友:
到底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附上个图吧

网友:
Q235的疲劳强度不高,建议用45号钢,不会出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