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N精加工,内孔不稳定,刀具磨损,内孔变小

楼主(2014-07-21):
附件产品为
材料SCM440 真空热处理 HRC48-54
现内孔用CBN刀粒精车,机器为TSUGAMI C004
精车前尺寸是:Ø8.9±0.015

问题点:

内孔不稳定,做了4-10PCS,刀具就磨损了,内孔变小。
请大家指教下如何改善。

网友A:
和外缘没有同轴度要求,内圆磨试试。

网友B:
余量太少导致刀片异常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余量太少导致刀片异常磨损。

单边0.05,余量还不够啊 。

网友(点评):
0.05太少了,0.2的刀尖一般余量0.15起,0.4的刀尖一般0.3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外缘没有同轴度要求,内圆磨试试。

没同轴度要求,我想用硬车解决。

网友(点评):
车估计难达到那个精度。孔小,而且淬火后硬度大了,车的时候有让刀现象,圆柱度难保证。余量那么小,磨哈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细看了哈,你这个基本没有余量啊。有的粗车合格的,拿去就直接是废品!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同轴度要求,我想用硬车解决。

不好意思,再次更正下。附件图纸有误,精车前尺寸是Ø8.9  精车后是Ø9.005.

网友:
个人认为工艺不合理,内孔只有0.008的公差,你可看一下车床说明书,其CMK值是多少? 建议内孔可采用珩,精度好效率高!此类件摩托车行业大量采用!

网友(点评):
珩磨成本较高。

网友(点评):
未要求CMK,但CPK要求大于1.33.

网友(点评):
采用卧式珩孔机,几秒钟1件,成本也就几毛钱!另:CMK值为设备能力指数,CPK为过程能力指数.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回复,珩磨棒太贵了,而且我司要买设备,我想在现有的设备上解决它。

网友:
同样的意见该磨。研磨。精钢绞。选一吧

网友(2015-08-18):
建议需恒温

网友:
你这个要用走刀机,看样子批量不会小,8微米公差有点难控制,如果自动批量生产。这个零件完全做到要求是有难度的。

网友(点评):
用走刀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种零件最后合格率肯定不会高。所以不得不拼关系。我到是有办法可以完全作到要求。

网友:
这种零件最后合格率肯定不会高。所以不得不拼关系。

网友:
你的设备精度达不到加工要求
建议选用内圆磨床,效率高成本低。

网友:
  个人感觉 工艺有点问题   处理后  改成磨削加工

网友:
内孔公差太小,津上机床也不一定能保证。

网友(2019-07-29):
你这个问题比较难解决 你不想磨 可是你硬度高 用什么刀头有可能不磨损呢?你可以买那种很贵很贵的刀头精车试试 会不会磨损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