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这样的斜面上画草图呀?

楼主(2014-07-21):
如图所示,这是一个四边带斜坡的灶台图纸,四周都有一个长方形的“真平面”,但是四角是一个曲面,他们浑然融为一个整体,我一选其中一个平面,就整个环形平面都被选中了,所以没法进行操作(想在上面做草图,例如画矩形,写字什么的)。

网友:
前面有个选择类型的窗口,选择面。那你选择的时候就只选到单独的面了。草图一般都是在平面上的,要到曲面上去,可以用投影。直接在曲面上做的,我没有碰到过。

网友:
建基准面,画草图,投影

楼主:
选不到啊,我把现在所在的草图带上了,请帮我试试再说吧。

网友(点评):
不要选那个面, 建一个新平面,在新平面上做好后投影到曲面上去

网友:
帮忙还要扣分。。真心坑啊- -:@

楼主:
那怎么给您呢?我想想,。。。

楼主:
那请到百度盘下载吧:http://pan.baidu.com/s/1c0H4cqG

楼主:
我也是按教程进行的,进行不下去了。教程是2000版,我用的2012版,有代沟啊。
---------- “在新平面上做好后投影到曲面上去”,这个方法我会,但没有那个好吧,我先不用。

网友A:
不知道能不能用板金的功能,可以将曲面展开成平面后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能不能用板金的功能,可以将曲面展开成平面后画

那就搞大了,还不如凑合着画出来算了,。。。

网友B:
直接垂直斜面画条线,然后以线添加基准面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垂直斜面画条线,然后以线添加基准面应该可以吧

嗯,还是你这一着厉害!!几乎无所不能啊!!

网友:
由基本的三个基准面来建立新的基准面,就可以画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