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当UCP轴承遇上大转矩与高转速

楼主(2014-07-21):
新手,最近做一个飞轮设计。要求:最高转矩3600N.m,最高转速2300r/min。
用扭转强度条件计算出最小直径71,这样算下来轴承处应该使用80的直径。
按80的直径选出来的轴承UCP316的需用转速只有1700r/min。与要求的最高转速差距有点大。
求高人指点迷津能够怎样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帖,但是你这个图片我看不见。。

网友B:
用其他型号的轴承座SN系列,BK系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帖,但是你这个图片我看不见。。

看的见了
高速的带座轴承可以满足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其他型号的轴承座SN系列,BK系列

谢谢回帖。 你的回帖给我很大的帮助。在翻阅手册的时候也看到过SN的标准,但是没有仔细思考过。
BK系列还没有找到。
我仔细看了手册上关于滚动轴承座的描述。 里面没有载荷及转速等的要求。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轴承座的载荷与转速条件就可以按照其对应安装的轴承的载荷转速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的见了
高速的带座轴承可以满足需求

图片看到了。谢谢你。 图片上只有转速,没有额定载荷要求。
图片是不是某个单位自己的型号/规格?有没有对应的国家标准?我看不出来图片上怎样完成一个轴承选型。

网友(点评):
第一列是内径尺寸,你选的UCP316, 看16 行是轴承的系列包括UC、UK等等,尺寸系列有2打头,3打头等等 内径型号看16;直径系列看高速系列的3开头的,转速2400 图片为FYH样本的截取,社区有样本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