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紧定套调心滚子轴承安装

楼主(2014-07-21):
装配时带紧定套调心轴承需测量游隙控制锁紧程度,觉得太麻烦;可否直接用圆螺母的力矩大小来控制锁紧程度?

网友:
不可以。
1. 圆螺母力矩是通过摩擦来产生锁紧力,计算过程中影响因素太多。
2. 由于零件加工尺寸偏差,同样的锁紧力在不同的轴承-轴配合中,推进距离也不同。

网友:
肯定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