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质量怎么样,XC5-32T-E型号大概多少价格?

楼主(2014-07-21):
请问大家,信捷PLC质量怎么样,XC5-32T-E型号大概多少价格?

网友:
可以去阿里巴巴或淘宝看看。

网友:
无锡信捷电器有限公司:
我们需配套一台设备厂按下列配置:            单价
1.        PLC:XC5-32T-E                           1100
2.        伺服单元:MS-60ST-M01330B-20P4   三套    2550(不包含制动系统和线缆)
DS2 三相0.4Kw
3.        3. MS-80ST-M02430-20P7        一套       2650(不包含制动系统和线缆)

DS2 三相0.75Kw
4.触摸显示屏 TH865-MT                     1750 (这款性价比不高 如果可以我推荐另一款)
5.变频器:VB5-41P5    二台                   966

请将如上所列配置的具体价格告诉我.
谢谢!
              南京乾和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部
                     20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