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图感觉好乱。。肿么办

楼主(2014-07-21):
最近刚刚开始装配,感觉好难,各位大神有何诀窍木。。。求指教

网友A:
必须一步一个脚印 没有什么技巧

网友B:
把他模块化吧。总装图后分成30个以内的小装配图。保证每个小装配内只有100个种类以下的零件。

网友C:
LS正解
把整机分成部件,由上到下,总装(总装配图,标出所有部位,给部位装配图号)——部位(部位装配图,给部件装配图号)——部件(部件装配图,给零件图号)——零件图。基本原则是装配图里必须可以清楚地看出各下级装配体或零件的装配关系,必要时可以通过透明化某些部件或者多张装配图来表达。最简单的判断是你零件号所指引的零件或装配体必须在装配图中可以看到。这和零件的编号是相对应的,你可以去看下设备图册的编制规则,里面零件图号的一个号段就是装配图的一个范围,00表示该范围的装配图,多张装配图我一般用00a,00b来区分。

网友D:
可以根据装配关系或其它因素建立装配树形成摸块化,然后写装配工艺,在核查装配工艺树,能否达到没备使用性能,达不到在核查装装配树分对沒有,然后核查装配工艺树与装配树相同不,在核査装配工艺,直到到没备使用性能为止。就可以组识装配了。@老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一步一个脚印 没有什么技巧

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他模块化吧。总装图后分成30个以内的小装配图。保证每个小装配内只有100个种类以下的零件。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S正解
把整机分成部件,由上到下,总装(总装配图,标出所有部位,给部位装配图号)——部位(部位装配图 ...

老师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根据装配关系或其它因素建立装配树形成摸块化,然后写装配工艺,在核查装配工艺树,能否达到没备使用性 ...

装配工艺是指工艺卡片么?我还木有做过呢。。。能力有限。。。

网友:
是根据尺寸关系和零部件功能之间的关系,建立的零部件装配次序的一种工艺文件。类似加工工艺文件只是考虑的因素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一起进步~~

网友:
有同类产品的老图纸没?有就参考一下。没有就自己先把图中所有零件先都列出来。找能装在一起的零件,列为部件。这样图纸就简洁多了。

网友F:
一部分一部分的理清思路,这样比较有头绪和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部分一部分的理清思路,这样比较有头绪和效率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