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雕刻能否雕刻表面粗糙的东西?

楼主(2014-07-21):
    表面像砂轮表面一样粗糙,材料是陶瓷的。如不能,能否说明理由?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A:
应该是可以雕刻的,激光切割的时候,如果工件表面不平整,激光是可以感应的。

网友B:
这个所谓的雕刻,是指对陶瓷件进行切割,还是在陶瓷件表面打印出标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所谓的雕刻,是指对陶瓷件进行切割,还是在陶瓷件表面打印出标记啊?

是指表面打出商标标记,深度在能看到的前提下能多浅要多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雕刻的,激光切割的时候,如果工件表面不平整,激光是可以感应的。

不是割透,是割掉一层,或是只让一部分变黑显出需要的图标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指表面打出商标标记,深度在能看到的前提下能多浅要多浅

理论上,激光打标完全可以在粗糙表面进行打标。只是太过粗糙,会看上去打标出来的效果不好。
实际上,我们所有的打标工件,都是在经过样品测试后,才能确认真正的打标效果是否能被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激光打标完全可以在粗糙表面进行打标。只是太过粗糙,会看上去打标出来的效果不好。
实际上,我 ...

激光可以打印复杂图形我是知道的,但在打印的基础上能打印多厚的物体我是不知道的,能不能有机子做到,在400×400×125的方形实心物体的粗糙表面上,进行激光打印,理论上希望做到把物体放上去,输入程序,就能在工件上进行打印,有这种机器没,如果有,这种机器有专门的名称没?问了这么多真是麻烦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激光可以打印复杂图形我是知道的,但在打印的基础上能打印多厚的物体我是不知道的,能不能有机子做到,在 ...

激光打标是需要被打标面在激光的聚焦面上,所以和物体的厚度关系不大。这里有两个参数,一个是打标范围(通常在200X200mm的范围内较通用),打标范围是和激光机所选的镜头有关系,镜头越大,打标范围越大,但是能量损失和边缘图形的变形会越明显。第二个是打标的景深,或者说打标面的高度差,理想状态是,打标面在一个平面上,这个平面和激光的聚焦面重合,如果打标面不在一个平面上,则要么激光机具有一定的离焦量,能覆盖打标面一定的高度差(不同类型激光,不同镜头,这个值也是不同),要么激光机不动,使被打标工件运动,来克服不同高度差的问题。
另,我不是专业的,仅供你瞎听听。其实你随便找家激光机供应商,将你要打的样品材料交给他们做下试验,告知你的打标要求,他们基本上就能给你回复所有你需要知道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