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异响

楼主(2014-07-21):
加工中心主轴打圆跳动在0.001mm左右,主轴定向后(M19),用力推动主轴,有0.004的径向跳动,正转时候在固定的位置出现“嗒”的一声轻响,有时比较大一点,反转没有。声音好像是轴承卡住东西一样,响声特规律,旋转一圈在固定的位置。
是轴承坏了吗?还有主轴轴承怎么润滑?说明书上没有  山东威达的XH7146发那科系统加工中心

网友A:
可以找一根细铜管一端按在轴承座一端按在耳朵边来听轴承滚子转动是否有异响。
如果轴承坏了,轴承座的温度会升高。所以测轴承处的温度也可以判断轴承是否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一根细铜管一端按在轴承座一端按在耳朵边来听轴承滚子转动是否有异响。
如果轴承坏了,轴承座的温度 ...

1000转加工过工件,轴承处确实有点热,可是打表精度有没有问题,而且反转没有异响,刚才看了一下,主轴转到一个固定位置就会有响声

网友:
从描述来看轴承没问题,可将转速降下来空转检查.如果是轴承问题那加工出来的产品或多或少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网友B:
如果是齿轮连接的方式,看看齿轮有没有问题,用手转动是否有卡滞的感觉

网友C:
可能不是轴承的问题,有可能是轴前端的迷宫密封间隙过小,旋转件和非旋转件之间在某点摩擦。

网友A:
楼主有没有咨询加工中心生产厂家的售后呢?
主轴轴承的润滑:作为一个成熟的设备,如果没有专门的润滑系统,就应该是润滑脂润滑。 我见过的还有油膜润滑(超高速,需要建立专门的稀油站)、喷油润滑(变速机轴承)与油气润滑,都有专门的供油系统。
现在有点后悔当初他们修减速机涂红丹啮合的时候我就当热闹看了,没有仔细学习。听轴承声音还是觉得好玩学会的。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听轴承声音是在机器工作状态下听它的声音。 以前做设备维护的时候是要定时监测轴承座的温度的。以及早发现问题所在。
如果方便的话,换一盘轴承试试。

网友:
应该是主轴磨损造成的,主轴润滑油有多少?如过是磨损的话,可以用哈多金属调节剂,减少摩擦,声音会降了,方便联系,油量不多的话我可以免费給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齿轮连接的方式,看看齿轮有没有问题,用手转动是否有卡滞的感觉

你好,是同步带传动的,旋转没有卡滞现象,异响很规律,就在一圈的固定位置有嗒的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咨询加工中心生产厂家的售后呢?
主轴轴承的润滑:作为一个成熟的设备,如果没有专门的润滑系统 ...

没有找到注油口,看说明书也没有出油口,应该是润滑脂封闭润滑,响声是固定的一圈某个位置嗒的一声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不是轴承的问题,有可能是轴前端的迷宫密封间隙过小,旋转件和非旋转件之间在某点摩擦。

这个没有拆过,不敢贸然行动,只有正转的时候有,反转就很小,几乎听不到,而且特别规律

网友:
加载后有4μ的跳动,说明轴承预紧已经失效了,换轴承吧。

网友D:
前几天我也碰到这个情况了,开到2000转就出现有规律的声音,反转没有,后来拆开发现是迷宫里有垃圾太多,清理掉就ok了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
不一定是轴承有问题   整个传动上一  一排除

楼主(2014-08-20):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我也碰到这个情况了,开到2000转就出现有规律的声音,反转没有,后来拆开发现是迷宫里有垃圾太多,清理掉 ...

这个怎么拆? 是从装刀具那头开始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