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立式加工中心的刀库问题

楼主(2014-07-21):
各位大家好。我先将我们的情况说明一下。
我们生产线交给了一个兄弟单位承包,他们做的整线规划中,包含一台立式加工中心,配置圆盘刀库,24把刀,HSK100刀柄。但是在会审该台立式加工中心时候,发现他们必须要求操作工进入机床内部换刀,即将刀柄直接塞入主轴内。我们认为这样做很不安全,因为机床内有清洗液,并且操作距离远。
但是,如果换成在刀库中换刀,刀库设计太高,最高点有将近3米,超过我厂要求的安全高度。我们感觉,用那种换刀装置,就是将刀具放在离地面较近的换刀装置中,由换刀装置将刀带到刀盘中。
但是兄弟单位给我们的回复是:在国产立加范围内,都是这种主轴换刀。没有带这种换刀装置的。

请问各位,我们兄弟单位他们说的对吗?一般配这么大刀柄的立式加工中心,是如何换刀的?多谢各位了!

网友A:
立式加工中心上刀主要是主轴直接上,环入刀库,这样方便标记刀号。拆刀可用工具直接在刀库里拆,装和拆有个刀号问题。上刀可将主轴向下移动,缩短操作距离即可

网友B:
没看明白?有刀库还手动换刀?还是说你的刀过长无法放入刀库?还是什么?立加都是圆盘的,链式刀库只有龙门才用。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点评):
具体是哪没明白?

网友C:
加工中心这两种换刀方式都是应该提供的,只能说这台加工中心的设计并不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式加工中心上刀主要是主轴直接上,环入刀库,这样方便标记刀号。拆刀可用工具直接在刀库里拆,装和拆有个 ...

我是的立加是作为生产线的一环,是有节拍要求的。这种在主轴上直接操作,人要进入机床,这样就很滑很不安全,而且单手托20kg的刀,另一只手放松主轴,这样操作难度也很大。
请问我说的那种有换刀装置的立加有没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有刀库还手动换刀?还是说你的刀过长无法放入刀库?还是什么?立加都是圆盘的,链式刀库只有龙门 ...

嗯,对方说这种立加的换刀方式是,用手把刀装在主轴上,再循环到圆盘刀库中。但是觉得这种进入机床内的操作方式不安全,想要在刀库上换刀。
因为刀库太高,最好是有一个换刀装置,我把刀放在装置上,由装置带入到刀库中。请问立加有没有这种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工中心这两种换刀方式都是应该提供的,只能说这台加工中心的设计并不完善

这个刀库很高,您听说过带送刀装置的立加吗?送刀装置就是外置一个换刀位,它将刀送到刀库中的。

网友:
看看能不能找到专业制作换刀械手的厂家帮忙搞一下?

网友:
记得马扎克和森精机的部分型号加工中心后面有刀具操作平台。
一般卧加和五轴机都是有类似平台安装刀具,
考虑到这台机器是重负荷立式加工中心,
那么参考成熟案例,应该才用链式或盘式刀库,增加刀具操作平台,从机背面上刀

网友D:
里面再搞一个换刀座(或者叫换刀柄,类似支座),换刀的时候把座抽出来,不换的时候推进去。换刀时,操作工从观察窗把座抽出,刀方上去,主轴下来夹刀,在把到送到刀库。你仔细想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刀库很高,您听说过带送刀装置的立加吗?送刀装置就是外置一个换刀位,它将刀送到刀库中的。

立式加工中心有两种类型的刀库,一种是刀具中心和主轴平行的刀库,这种比较少,一般都是刀具中心和主轴垂直的类型,这种需要倒刀装置,一般刀库厂家都不会内置装刀及卸刀装置,以你20kg的刀应该很难装卸,更何况它离地3m的高度了,按照你们加工中心的实际情况,当然是在主轴装卸刀更切合实际了,如果你觉得刀重,做个装卸刀支架放台面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里面再搞一个换刀座(或者叫换刀柄,类似支座),换刀的时候把座抽出来,不换的时候推进去。换刀时,操作工 ...

大侠说的正是我想!
请问这种机构在国内是成熟设计吗?您知道哪厂做配有这种机构的立加吗?请问是标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立式加工中心有两种类型的刀库,一种是刀具中心和主轴平行的刀库,这种比较少,一般都是刀具中心和主轴垂 ...

请问关于这个“装卸刀支架放台面 ”能具体说说吗?因为我出去看过一些厂家,着实没见过这种东西。
这属于机床的选配吗?您这有相关的资料吗?
多谢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侠说的正是我想!
请问这种机构在国内是成熟设计吗?您知道哪厂做配有这种机构的立加吗?请问是标配吗 ...

什么叫做成熟设计?
没意义
这种又不是什么典型机构
很简单的东西
各个厂又自己的思路
但是,绝对不会让操作工爬进机床装刀的

网友(点评):
都是各个厂家根据自己的设备而设计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做成熟设计?
没意义
这种又不是什么典型机构

所谓成熟设计就是我们去买这种机构的时候,不是生产立加的厂家非标定制的,不是第一次做,是有过案例并且用着还不错的意思。
那您的意思,您在国内还未曾见过这种机构?

网友(2015-09-24):
我见过有两种,一种是在外面通过一套气缸提升机构,直接送到刀库的。另一种,是有一个辅助的推杆,推杆拉开,把刀装上,推刀里面,主轴过来夹,送进刀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