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两定轴旋转钢板碰撞问题

楼主(2014-07-21):
在workbench里面怎么模拟两定轴旋转钢板的碰撞,显示动力学还是瞬态动力学?求大神知道一二。

网友A:
显式动力学是瞬态动力学的一种,

瞬态动力学分显式与隐式,ansys自己的求解器用的是隐式,

显式 的求解器用的是ls dyna

碰撞问题,一般用显式

网友B:
也可以用瞬态动力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式动力学是瞬态动力学的一种,

瞬态动力学分显式与隐式,ansys自己的求解器用的是隐式,

因为是一个大装配体,还是要在WORKBENCH里面做,但是没添加那个角速度及角加速度

网友(点评):
不管是wb 还是ansys apdl 求解器是一样的,只是wb界面好一些 里边的东西是一样的, 建议使用 先看看 ls-dyn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用瞬态动力学

瞬态动力学对碰撞模拟不太精确吧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两块板绕定轴转,开始处于静止由恒力作用产生转动,迫使他们相互碰撞。第一步要先计算开始碰撞时的角速度及角加速度,第二步再计算碰撞过程中的应力情况。该用哪个模块分析?

网友B:
如果不涉及到保密,我可以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涉及到保密,我可以帮你看看

具体问题描述,看上面回复。谢谢大侠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