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的侧边加工

楼主(2014-07-21):
请教一下,使用华东数控的炮塔铣,铣铝板的侧边,用的是铣刀的侧刃,刀具材质是风钢的,铣出的加工面看着不好,跟用盘刀铣出来的面相比,差的太多。如果换成合金刀会好一些吗?还是用侧刃铣出来的表面,就是赶不上用盘刀铣出来的表面?

谢谢了。

楼主:
有没有熟悉的朋友啊,给点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熟悉的朋友啊,给点建议

我不清楚为什么侧面会不好。我这边用三轴的加工中心铣了很多铝件,侧面质量也很好。用的普通的铣刀

楼主:
明天拍个照片,传上来看一下。
就是感觉侧刃铣出来的表面,看着没有用盘刀铣出来的表面好。

楼主:
刚才上网查了一下,据说普通的刀具的角度,不适合加工铝合金,加工铝合金有专用的立铣刀。

网友(点评):
顺与逆,油与水是关键,你自己试一下

网友(点评):
谢谢,今天试一下

楼主:
上面是盘刀铣的表面,下面是立铣刀侧刃铣的表面,感觉差别还是挺大的。

如果用铝合金专用的立铣刀,效果会好一些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是盘刀铣的表面,下面是立铣刀侧刃铣的表面,感觉差别还是挺大的。

如果用铝合金专用的立铣刀,效果 ...

肯定会好很多,你这样铣有震纹看到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