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手册V3.0 有些东西打不开,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7-21):
点了之后老出现一个保存.mht的文件,是我这个数据不全导致的么?还是....破解不完整造成的。

网友:
是不是表格图片类显示不出??

网友(点评):
不是表格。凡是涉及数据的都在,就是x

网友(点评):
就是像什么注意事项啊什么的就打不开

网友(点评):
就是像什么注意事项啊什么的就打不开

网友(点评):
你用回复上个截图看一下

网友:
这是该软件的一大缺陷,要想完完全全,各项功能都能用,只有重装系统后再安装,否则总有部分功能不行.

网友(点评):
重装系统就太麻烦了 电脑大型软件太多了,个个都是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都是事

网友:
这个软件有点老了吧,还不好用,有一个机械设计手册2008版好用

网友(点评):
嗯,个人对那2008版的分类不太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