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零件表面粗糙度测量

楼主(2014-07-21):
最近需要测量一批橡胶零件表面粗糙度,直径大概30mm左右,硬度范围65~75SHA,粗糙度范围Ra0.4~Ra0.8,在测量时发现即使测量同一点的粗糙度,只要粗糙度仪测针接触零件的压力不一致,导致测量结果差异很大。请教各位量友,谁有这方面的经验或有没有相关的标准。

网友:
这个只能使用非接触的光学测量方法,白光干涉仪或者超景深显微镜来测

网友:
楼上说的对的啊。
测量不一样粗糙度就不一样的,接触式的显然不太合适了

楼主:
谢谢各位,但公司只有接触式粗糙度仪

网友(2018-08-05):
我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2019-08-17):
只能把触针的压力调到最小,减少胶圈变形量

网友:
建议使用非接触式测量设备

网友(2024-11-06):
既然不同力值接触会导致橡胶粗糙度测量值的变化,实际使用过程中也会有较大的力值变化,那高弹性橡胶的粗糙度测量意义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