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探讨此件怎么画才完美...

楼主(2014-07-21):
这个件或许简单,大家会采用先画出30*30*3t的角钢,然后用切割命令,切除一块,在补上一块...大家如果按照工艺角度考虑那?我同事给我提供了一个在别的软件上用的切舌命令,请问在solid中,大家采用怎样的画法...谢谢大家的配合!!!

补充内容 (2014-7-23 22:12):
不好意思,我的这是第三视角视图。。。我忘了写了。。。

网友A:
工艺角度就是先分割后变形~
你这个不符合第一视角投影啊~

网友:
CAD图都不准确,两边40的折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艺角度就是先分割后变形~
你这个不符合第一视角投影啊~

第三视角,日企的?

网友:
你这什么工艺呢,楼主。上下视图都不一样,好歹给个左视图呢。
你这该不会是那种野路子吧,工人实践中琢磨出来的加工方法,那软件只能按照最终成型来建模,你二维画图也一样,也不是按照成品来画图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角度就是先分割后变形~
你这个不符合第一视角投影啊~

你好,这是第三视角的投影视图!!!

网友:
在solidwork里两个命令解决,一是基体法兰二是边线法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