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液压高手帮助解决

楼主(2014-07-21):
一起共5个油缸,直径分别是 100、60、60、60、60,有六个手动阀、六个电磁阀。

要求:1.系统有快速慢速两档;
           2.可以实现手动控制和电动控制;
           3.100的大油缸(升降作用)在油管断裂时不会失效,有一定安全防护作用;

目前问题:

          1.因为换向阀问题处于中位时依然有动作反应。
          2.控制起来快速都还可以,但是慢速因为流量一致,油缸不同导致慢速控制效果不理想。
          3.100的油缸我们边做单动油缸,归位时是靠自身受力回位,并安装了一个双向液压锁。

求助:请各位大侠帮忙设计个液压系统,最好是有图纸的。并求阀座图纸(担心根据您的液压图设计不出来)。请大家赐教。

在此谢过大家了。

网友A:
5个油缸为什么要用6个阀控制?100的大油缸(升降作用)在油管断裂时不会失效这是不可能的。只能加装一个防油管爆裂阀,防止出事故。你这样三言二语的是说不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个油缸为什么要用6个阀控制?100的大油缸(升降作用)在油管断裂时不会失效这是不可能的。只能加装一个防油 ...

其中有一个是调节快速和慢速的。防油管爆裂阀,(刚刚搜到别 名双向液压锁,已用),多谢,还请大侠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中有一个是调节快速和慢速的。防油管爆裂阀,(刚刚搜到别 名双向液压锁,已用),多谢,还请大侠指导。 ...

液压锁与防爆阀不同,建议用防爆阀

网友B:
QQ250078646,有问题可以交流

网友C:
这个好解决,交流Q:841574601

网友:
长见识,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QQ250078646,有问题可以交流

希望大侠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解决,交流Q:841574601

向大侠学习。

网友:
你加我Q详细告诉你解决方法,居然是南宁的,距离这么近

网友D:
100的大油缸下油管口直接装一个液控单向阀,有上油管压力控制,在下油管断裂时上油管没有压力,液控单向阀不工作保证了安全。其他4个是如何工作的,楼主没有说明确,是几个油缸一起工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中有一个是调节快速和慢速的。防油管爆裂阀,(刚刚搜到别 名双向液压锁,已用),多谢,还请大侠指导。 ...

防油管爆裂阀和双向液压锁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只有液压锁油管爆裂了重物照样要飞快的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油管爆裂阀和双向液压锁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只有液压锁油管爆裂了重物照样要飞快的掉下来。

我用的是双向液压锁 液压锁 SYS-L10H  双向液压自锁阀    不知此物是否是说的那个防油管爆裂阀。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的大油缸下油管口直接装一个液控单向阀,有上油管压力控制,在下油管断裂时上油管没有压力,液控单向阀不 ...

100的控制上下安装了双向液压锁 液压锁 SYS-L10H SYS-B10H 双向液压自锁阀
其他几个分别是前后 左右 旋转 俯仰均是舒双向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的控制上下安装了双向液压锁 液压锁 SYS-L10H SYS-B10H 双向液压自锁阀
其他几个分别是前后 左右 旋 ...

你想一下液压锁和油缸之间的油管爆裂后重物还能不掉下来吗。如果用在立体车库里后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