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与40Cr的淬火硬度

楼主(2014-07-22):
45钢与40Cr的淬火硬度各是多少

网友A:
要清楚,45钢和40Cr钢是中碳结构钢,其常规热处理为调质。这两种材料的淬火,应该是高频淬火这样的表面处理,让工件表面得以耐磨而内部仍为强韧状态。
不应该对这两种材料作淬火处理。

网友B:
这两种钢材的表面淬火硬度在HRC52-63,左右,淬硬层深2-3m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清楚,45钢和40Cr钢是中碳结构钢,其常规热处理为调质。这两种材料的淬火,应该是高频淬火这样的表面处理 ...

理论上确实是这样的。
实际上,一次整体淬火,其工作量比调质再表面淬火要低很多。
在很多现实应用场合,一次整体淬火已经能满足需要了,所以,实际生产中还在大量采用。

网友(点评):
规范不是用来摆场面忽悠别人的。不按规范,美其名现实应用,只是自欺欺人、害人害己。

网友(点评):
赞同害怕伏枥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确实是这样的。
实际上,一次整体淬火,其工作量比调质再表面淬火要低很多。
在很多现实应用场合 ...

就算选择整体淬火为最终热处理,但是为了防止零件整体淬火变形,预先热处理(调质处理)还是要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确实是这样的。
实际上,一次整体淬火,其工作量比调质再表面淬火要低很多。
在很多现实应用场合 ...

45#钢或40Cr都是调质钢,最合理的热处理方式就是调质热处理。如果要求表面硬度,可以增加表面淬火。但是一次整体淬火使用,我确实不了解,能稍微详细地介绍一下该工艺吗?

网友:
大多人太教条,而且文不对题,人家问淬火硬度,可以回答整体淬火硬度,感应淬火硬度,并说明淬火介质,而调质难道不包含淬火吗?

网友(点评):
立即进行高温回火处理

网友:
两种差不多

网友:
学习了,感谢大侠分享

网友:
应进行调质处理,淬火+高温回火,淬火可以提高材料强度,但同时脆性增加,需要高温回火降低硬度并获得预期的力学特性,已达到需要的工况,一般淬火后硬度应该超过HRC56,再通过高温回火降低硬度。
所以调质硬度可以在HRC22-34,浮动范围可以给5个度,如果达不到需要的耐磨性可以进行高频淬火以提高表面硬度,但芯部仍保持足够的韧性

网友D(2016-03-17):
引用 网友B:
这两种钢材的表面淬火硬度在HRC52-63,左右,淬硬层深2-3mm.

老师,下面是工装设计手册上的。请问上面的压板、虎钳丝杠所用的热处理是整体淬火  还是表面淬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清楚,45钢和40Cr钢是中碳结构钢,其常规热处理为调质。这两种材料的淬火,应该是高频淬火这样的表面处理 ...

老师请看楼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师,下面是工装设计手册上的。请问上面的压板、虎钳丝杠所用的热处理是整体淬火  还是表面淬火啊

应该是整体淬火加低温回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师,下面是工装设计手册上的。请问上面的压板、虎钳丝杠所用的热处理是整体淬火  还是表面淬火啊

压板应该在接触工件部局部淬火,螺杆应该表面淬火。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2016-05-31):
45钢和40Cr钢是中碳结构钢,淬火后硬度能达到HRC50以上

网友(2016-08-13):
要清楚,45钢和40Cr钢是中碳结构钢,其常规热处理为调质。这两种材料的淬火,应该是高频淬火这样的表面处理,让工件表面得以耐磨而内部仍为强韧状态。
不应该对这两种材料作淬火处理。

赞同,一些受力的45钢轴类零件淬火就经常断,装配的师傅强调了很多次,总有设计的人重复犯错。